三菱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三菱QD75M4是什么模块?怎么用?谁有资料分享一下。
型号为MR-J2S-100B4的伺服控制器没有参数设置面板,怎么设置参数?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A:
QD75M4是定位功能模块,配合伺服驱动器,做定位控制使用。
型号为MR-J2S-100B4的伺服控制器有自带的参数设置面板,和显示的数码管是在一起的。至于具体的参数设置,要根据你的要求来设置了,参数很多,建议看看对应手册了,手册在本论坛的下载区就有。
如果有电脑,还可以安装伺服参数设置软件,通过电脑来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