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道很考智力的电路题目

楼主(2010-11-06):
题目是这样的,一个常开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N个中间继电器!
要达到的目的是 1 按第一下按钮,一直输出。
2 按第二下按钮,输出闪烁。
3 按第三下按钮,输出停止。
附件带答案,用三菱编程软件编写,可以转化成机械电路。 供大家参考
特此注明这是一个机械电路!请大家不要走捷径,利用PLC的方便指令!我只是不会使用画图软件才写成梯形图的!请大家不要侮辱自己的智商!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关键就是做出来模仿脉冲就OK乐

网友B:
太简单了,利用计数转换呀

网友C:
如果可以转化成机械电路,是有点历害的。

网友D:
软件实现的话不难吧,主要是脉冲输出这个东西,随便画了一下动作表,占空比1:1的,提供一个思路;
双稳态+定时触发。 如果要搭实际电路的话,要考虑边沿触发和时延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
4楼的程序不行,外行 你自己仔细看看!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楼主:
不要以为此题很简单,实际你OUT 了!!!!!!!!!!!!!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E:
来个循环时间不知可以不?

网友F:
4楼:程序不对,应该是: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G:
进来支持一下

网友H:
只要做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I:
学习学习,自己实践实践。

网友J:
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楼:程序不对,应该是:
你这个也是错的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K:
我去编程试试看

网友L:
用触点比较就好了LD X0 OUT M1
LDM1 OUT C1 K3
LD= M1 K1 OUT Y1
像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的,想想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是我花了一个小时做出来的,因为这题难点在于一个按钮三种方式的切换。楼主没要求闪烁的方式,闪烁部分我就简单的做了。楼主看一下可以不

网友N:
民间高手 果然
唐杰027-59847899/15002740509 QQ:228747787 武汉易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O:
这问题很简单啊

网友P: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Q:
不要以为此题很简单,实际你OUT 了!!!!!!!!!!!!!

网友R:
可以用传统继电器线路解决。画啦一个线路图,楼主看看行吗
附件: 学习题.doc (31 K) 下载次数:30

网友S:
闪烁,就是时间继电器做出来的,不用PLC就可以做得出啊
工控组态

网友T:
22楼的怎么经常说问题简单,怎么不见回答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可以用传统继电器线路解决。画啦一个线路图,楼主看看行吗

你这个肯定不行,你没考虑到如果按下时间长了你的状态就会切换。

网友U: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在按钮后接个中间继电器呀,在并个时间继电器了,按钮按下去,定时断中间继电器不就可以解决按下时常的问题了

网友D:
我是四楼!本想抛砖引玉,但楼主的态度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软件实现的话我贴的程序没有一点问题,不用方便指令的话这已经是经典例程了。我再贴一个继电器电路也能用的程序,实际上是就是单触发做双稳态输出时序,这不关智力什么事,关键是细节,有点逻辑基础的人都能做。把时序画一画,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以下是闪烁输出部分的时序和电路。(其实按钮功能切换和这个闪烁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同样的,按钮功能切换,模拟以下时序就能做好。先吃饭,下午上程序。

全部程序 继电控制电路.rar (10 K) 下载次数:32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不要以为此题很简单,实际你OUT 了!!!!!!!!!!!!!

菜鸟

我看你的程序了  你用了9个中间继电器  才实现的
我只用了5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支持30楼  高实在是高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实现的话不难吧,主要是脉冲输出这个东西,随便画了一下动作表,占空比1:1的,提供一个思路;
双稳态+定时触发。  如果要搭实际电路的话,要考虑边沿触发和时延的问题。请指教!
[attachment=48978]

你这个用在PLC上可以转化成机械电路不行的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工控组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V:

菜鸟

我看你的程序了  你用了9个中间继电器  才实现的
我只用了5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用5个继电器最多能发生很短的脉冲,人家的才叫闪烁电路,不过继电器用的有点多,他那个电路要接11个继电器!

网友R:
30楼的程序还没看,等下下载瞧瞧。我前面发一个帖子经28楼提醒,是考虑不周。现在重新发一个,请大家指正。用PLC编程的话这个问题很简单:1 采用移位继电器循环,以按钮为移位脉冲。2  采用计数器,用比较指令。只所以用继电器线路,也是练练学习一下
附件: 继电器线路图.doc (36 K) 下载次数:12

网友W:
楼主的电路图不知有没有在实际的接中试过,用PLC的程序来试继电器的接线,两者不一定有相同的结果,因为继电器有个机械动作时间。

网友X:
工控组态

网友T:
        继电器电路讲究电路简单,尽量少的使用继电器与触点而达到控制要求,看我画的!
附件: 能直接画成电路图.zip (12 K) 下载次数:25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继电器电路讲究电路简单,尽量少的使用继电器与触点而达到控制要求,看我画的!

兄弟 我估计你这个用继电器接不行  即使行 也会存在故障率高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工控组态

网友T:
       你所考虑的问题不说我也知道,还有的是触点,改成这样绝对行,绝对可靠!!!!!
一个可行的方法要在应用当中要看实际情况灵活改动!
附件: 能直接画成电路图改.zip (12 K) 下载次数:10

网友V:
引用 网友T:

         用5个继电器最多能发生很短的脉冲,人家的才叫闪烁电路,不过继电器用的有点多,他那个电路要接11个继电器!

我当然知道了      ON 与 OFF 是同样的时间     比如都是2秒钟。

我为什么只用5个继电器是因为我利用了继电器的机械动作时间差。

如果有3个人以上想看程序或者电路的话    我就贴出来

网友V:
5个中间继电器实现楼主所提出所有功能。  包括35楼啊权说的闪烁电路。

如果写程序的话  最后一个M5 完全可以不要   把M5直接改成Y0
X1  按钮
M4 把X1变成脉冲输入
M1 所有指示灯状态切断
M2 指示灯闪烁
M3 指示灯常亮
M5 指示灯输出转接
T0 计时器

网友Y:
提醒一点:继电器控制回路中,一个普通的继电器最多只有4组触点吧,而且一般情况下常开和常闭也不能同时使用吧。PLC模拟的要转换为继电器时要考虑的:常开常闭触点数量、线路接线方便。
工控组态

网友T:
       基本同意48楼的观点,47楼的电路按钮用了4个触点,M2用了5个触点,就算触点够用,用继电器接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Z:
我在一种高档的手电筒上看到这个功能,没拆开看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基本同意48楼的观点,47楼的电路按钮用了4个触点,M2用了5个触点,就算触点够用,用继电器接根本就行不通!

有8点的继电器  你听说过吗?

网友AA:
中间继电器很重要,每次切换肯定是用前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让后一个中间继电器得电的

网友AB:
从楼主给出的题目,按照控制要求要执行3步一:输出、二:闪烁、三:停止,比单按钮启、停控制电路多了一步,于是,我把单按钮启、停控制电路稍作改动,就变成了递进式切换电路(附件中的图1);再把单按钮启、停电路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变成了闪烁电路(附件中的图2),把图2接入图1的第二步由K4控制接通,这样就可以实现控制要求了。总共用了8个继电器和1个时间继电器。能看明白电气图,编程序就比较容易了。
附件: 单按钮控制电气图.rar (962 K) 下载次数:17
工控组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V:

有8点的继电器  你听说过吗?

        讨论有几个点的继电器没意义,大家都不是刚做这行的!问题是你要看清主题,我只是说你的图用继电器接达不到控制要求,可以叫大家看看,不要钻牛角尖啊!
  • 下载积分:+1(jackal) 这条题目是考智力的,你 ..

网友AC:
    会一个长开按钮控制起停就会这个了三四个中间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太简单了,利用计数转换呀

    朋友,跑题了,这里只准用一个常开按钮,N个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做的。

网友AD:
    实际机械电路不可能行的通.理论电路可以.也就是说在PLC可以.在机械电路中不行..机械电路按常开开关的时间有限制.而PLC可以.不信可以写出电路.实际操作下就知道了

网友AE:
    看来我智力有点问题,想不通

楼主:
如果你一开始就搞PLC的 ,你很难搞出来这道题。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搞继电器电路的,你会考虑很多的。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楼主:
PLC是通过扫描实现的,从第一行扫描到最后一行,然后在循环扫描。每扫描一行记录一个状态拿到下一行去运算。而继电器线路存在动作时间的!还有回路的问题!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F:
如果可以转化成机械电路,是有点历害的。我试一下看行不?
附件: 一个常开按钮.rar (11 K) 下载次数:12

网友V:
引用 网友AF:
如果可以转化成机械电路,是有点历害的。我试一下看行不?

明确的告诉你   不行的

网友AB:
这个程序是和我在53楼上传的电气图一模一样,可以转换成电路图的梯形图。

网友AG:
努力了一下,发现也挺有难度的。估计是平时PLC玩太多。把机械线路都忘了。
这是我画的,应该没有什么冲突,请各位检查一下。用CAD画,转成位图的。
估计现实中也不会有人这么用的。呵呵。
操作:
    按第一下,KA2长时间输出
    按第二下,KA7闪烁输出
    按第三下,KA6切点所有输出 一键控制

网友AG:
由于插入图片看不清楚,请将图片另存到电脑上再看。

网友AH:
看来我的水平还不够

网友AI:
说实话,这套题目有点看不懂,到底是什么在输出、闪烁
工控组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AG:
努力了一下,发现也挺有难度的。估计是平时PLC玩太多。把机械线路都忘了。
这是我画的,应该没有什么冲突,请各位检查一下。用CAD画,转成位图的。
估计现实中也不会有人这么用的。呵呵。
操作:
    按第一下,KA2长时间输出

          你闪烁电路画的不对!!!!!!!!

网友AJ:
不简单,应该是一个比较繁琐的继电器机械连贯动作吧。

网友AB:
其实这样的功能在应用上使用电子线路配合成本会低很多而且稳定。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你闪烁电路画的不对!!!!!!!!

请教70楼,你指的是不是闪烁的时间差或频率问题?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只有一个时间继电器。
除了这个,请教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K:
向楼主学习
工控组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AB:
其实这样的功能在应用上使用电子线路配合成本会低很多而且稳定。

你可以看看我在39楼,41楼的回复,同样是七个继电器!

网友AL(2011-08-19):
继电器控制和PLC控制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