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动阀来控制液体流量大小

楼主(2010-11-06):
我要用电动阀来控制液体流量大小。要求电动阀开度通过PLC来控制,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多谢!

网友A:
阀位有反馈没,没反馈的话只有控制开关的时间来计算阀位开度了

网友B:
加编码器反馈,控制打开角度就可以.

网友C:
PID PID PID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介意你去用伺服阀

网友E:
楼上的一些人也不问精度,就是伺服,PID。什么样的钱,什么样的或,什么样的要求什们样的方案

网友F:
步进,加绝对值控制,就是比例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7楼说得对,我也是这么干,在用呢

网友H:
直接用比例阀。陶瓷压机上用的多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用PLC模拟量输出,经控制放大控制比例阀。要是有反馈用PID编程

网友J:
看你的电动阀是哪一类型的,有开关式的,有比例阀的,
jxh668

网友K:
电动阀有好多种........

网友L:
比例阀控制流量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用阀组(有不同孔径的阀组成)也可以控制流量。还有楼上说的PID也可以“借用”到流量控制。关键依据是被控对象的要求如何?需要达到什么精度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M:
可以用一下电动调节阀,即可控制阀的开度位置,而且还带位置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一些人也不问精度,就是伺服,PID。什么样的钱,什么样的或,什么样的要求什们样的方案
完整的PID当然离不开信号反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角位移传感器+执行机构

网友O:
可以用液位流量开关,来控制电动阀开启大小,就 可以控制流量了 !

网友P:
用PID控制做就可以了,成本低

网友Q:
用比例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