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Q系列和FX2N的区别

楼主(2010-11-06):
请问Q系列D停电保持是从多少号——到多少号,FX2N是从D200到D511,Q系列辅助继电器M又是从——到。能指个例子吗?还是要参考那本手册,请指导一下。谢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描述:停电保存里面可以设置的
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B:
自已根据需要定义
三菱

网友C:
上面的图很给力,,看下自己的PLC的配置就可以了,另外可以修改,但有上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里面可以设置的
这个对话框找了半天,没有找出来啊,哈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还有其他的区别也介绍下!!!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
Q系列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H:
图片出处在参数栏下的PLC参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