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步进电机与变蘋器谁定位更准确

楼主(2010-11-06):
我是生产拉链加工机械的技术员,在加工拉链时要定拉链的长度,以前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来达到生产的长度,可老是有两三个齿的差别,不稳定。现在别人在用步进电机来控制,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问大家是不是步进电机控制定位最准确。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没人发言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还是步进电机定位准确的。

网友B:
当然是步进电机准确

网友C:
在位置控制领域,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要高于变频器+编码器,现在定位精度比较高的是伺服系统,好的伺服系统+好的滚珠丝杆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微米

网友D:
当然是步进电机准确,价格高点

网友E:
步进电机准确,但价格高点

网友F:
步进电机定位准确

网友G:
步进电机价格高吗、一套42电机加驱动器才300元。变频器能买来吗

网友H:
步进电机300也不贵了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不贵啊,怎么那么多人说贵啊,难道变频器很便宜吗

网友I:
那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看你用什么变频器了,变频器的功能不一样定位的准确度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J:
是步进电机定位准确的

网友K:
步进电机定位会比较准

网友L:
你步进+驱动+脉冲发生器肯定不低余1000元

楼主:
呵呵,我的机器上不用脉冲发生器,问一下脉冲发生气的作用?

网友M:
首先 肯定是步进控制精确一些!
关于成本,如果是新做应该2个差不了多少
步进系统需要部件:1.步进驱动器 2.步进电机 3.脉冲发生器 (晶体管plc 可以发脉冲)
关于脉冲发生器的作用:通俗点讲就是控制步进马达进给量的控制信号!如1个2 相步进电机 它的步距角度1.8度 转一圈我们就给360度/1.8=200个脉冲 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