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动力盘配线问题

楼主(2010-11-06):
请问动力盘配线165KVA用200平方?72KW用95平方还是70平方?

网友A:
165KVA用200平方的铜线足够。
75KW用70平方的线可行。
以上。

网友B:
要那么大的线吗,有多大的电流啊,75KW如果是150A的电流25的线就足够了

网友C:
165KVA用120平方的铜线,72KW用50平方,完全可以了。

网友D:
7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距离不很远的情况下,72KW用50平方足够了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72KW距离近,50平方购。

网友H:
看电压多大,,,380v一般一kw2个电流如果用铜线,,120平和50平够用,,,铝线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