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2系列问题?

楼主(2010-11-06):
GT1275系列三菱触摸屏能实现一屏多机功能吗?和两个三菱PLC FX3U通信,另一个PLC需要加RS232通信模块吗?怎样接线?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理论上不行,因为我没有在软件上找到相关设置
三菱屏的工程在新建的时候,好象只能选择一个通讯对象
不象其他家的,可以选择一号站,二号站,三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