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请教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乱跳,是何原因?外接电位器调速。谢谢

网友A:
换电位器,检查电位器接线,设定输入方式对不对。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楼主:
    电位器换过的,设定的输入方式也对,但仍不稳定,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B:
    维修交流013830812651

网友A:
    负载是否太重?检看电流是否已过设定值。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估计是线路长有干扰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 自学

网友D:
    电位器问题

网友E:
    线路是否有干扰,换电位器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F:
    如果说变频器没问题,那么就是传到变频器端子的信号不稳定。那么就有两种可能,电位器发出的是稳定的,那就是线路上的问题,是不是干扰?
    如果说电位器发出的不稳定,那么是点位器受潮还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电压稳定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查看电位器电源是不是稳定,其次是电路有没有干扰?
  •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网友G:
    换电位器看看行不行,查看电位器电源是不是稳定,其次是电路有没有干扰?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H:
    先改成变频器面板频率操作看看,如频率稳定就是线路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I:
    t跳动有多大0.01-0.06算正常,就看是哪个品牌变频器,那要求稳定到多少,线路有多长,都没说。

网友J:
单独走线

网友K:
可试试把接到电位器的三根线扎成麻花状。这样有利于抗干扰。

网友L:
干扰的可能性大一些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什么变频器

网友M:
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哟

网友M:
换一个其他品牌的试一下

网友N:
有可能是电位器和变频器不匹配,按说明书上对电位器电阻大小的要求。

网友O:
电位器到变频器线长不长,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跳动有多大,如果跳动小的话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P: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拖动什么样的负载? 电位器有屏蔽吗? 如果没有换屏蔽线试试

网友Q:
可以看看,电位器里面的滑片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R(2011-04-27):
LZ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能交流一下吗 QQ307796439 备注 变频器 谢谢

网友S:
换用好的电位器,调速线采用屏蔽线,并一端接地,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T:
有干扰,然后电位器可能有振动,内置的都有这样的现象,别说外置的
盟主

网友U:
别用电位器了吧,用数字输出表,稳定 美观 易操作。。我遇到的是一般小数点后第二位不稳定 闪得厉害。不过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V:
怎么解决的,说说?

网友W:
波动有多大啊,负载波动时,频率在一定范围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X:
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Y:
这问题其实要正确判断很简单
在模拟电压给定端子,直接用干电池供电,看它频率还跳不跳
不跳了,跟变频与负载啥都没关系
就是给定电压相关的器件和线路有问题
还跳
那就是变频器硬件或参数设置或负载等其他因素

网友Z:
输入模拟电压是否稳定?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