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跳闸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11-07):
各位大侠,有个电磁阀一上电,控制箱的断路器跟空气开关都没跳,但是控制箱上一级电源的断路器跳闸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上一级开关是不是漏电型的啊?是可能就是阀有漏电,不是的话,你看下阀短路不?有时上级开关因为比下级开关快临近保护电流而越级跳

网友B:
请确认你那个电磁阀上电跟上一级跳闸有没有直接关系?要不然上级换个大的断路器

网友C:
换个线圈试试

网友D:
2楼说的对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E:
电磁阀线圈接地的多

网友F:
一般空开跳闸就三原因:1漏电,2短路,3过载。自己查一查吧。

网友G:
换一个电磁铁试一下

网友G:
要么是电磁铁问题,要么是断路器问题

网友H:
上1级和下1级的关系不对,下级没起到作用,

网友I:
这事俺碰上过了,跳闸的原因是它灵敏度高,不信就自已看看它们外壳铭牌数据的各项参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上一级开关是不是漏电型的啊?是可能就是阀有漏电,不是的话,你看下阀短路不?有时上级开关因为比下级开关快临近保护电流而越级跳
有可能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K:
电磁阀线圈有故障,换一个。

网友L:
你的断路器是什么样的,带漏电的吗,三线还是四线啊,电磁阀多少v啊,我判断你的断路器是三线的,电磁阀是单相的,你是不是接了一条零线?

网友M:
是不是漏电断路器

网友N(2010-12-11):
应该是电磁阀接地了,换一个电磁阀试试!

网友O:
你的上一级断路器是否没过该断路器就到下一级开关了,我们厂有人这样接过跳闸了

网友P:
换一个电磁阀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Q:
就是…上一级带滤电保护…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R:
看看是不是接地,和短路

网友S:
没说的清吧

网友S:
换个下级试试

网友T:
换个阀吧。

网友U:
支持1楼
上一级开关是不是漏电型的啊?是可能就是阀有漏电,不是的话,你看下阀短路不?有时上级开关因为比下级开关快临近保护电流而越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