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弯管机开机报伺服故障

楼主(2010-11-07):
公司一台数控弯管机开机即在人机界面显示伺服故障,送料轴驱动器报AL16或AL20,驱动器MR-J2S100A,查手册是通讯故障,怀疑线缆有断,
用万用表测八条线,正常,索性又换了一条屏蔽线焊上,故障依旧。只能怀疑编码器和驱动器了,可条件所限,无代用件确定故障位置,请高手指
明方向,另请教,若驱动器或编码器坏,维修或更换的费用。公司在河南开封市,附近做工控的朋友可业务联系。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们的弯管机是乔升的吗?我们上次也有碰到一次,将PLC程序重输之后恢复的

网友A:
还有你要看下伺服的参数,可以和同样设备的同一个轴比较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我们有三台乔升机,运行h还算稳定。这次出故障的是台金刚的。这个牌子的只有这一台,又少资料,所以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