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7):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
我程式打開 傳送 這按鈕是反白的
我該如何做才能從人機把畫面傳到電腦
把人機畫面傳到電腦是按 接收畫面 還是 傳送畫面

网友A:
引用楼主天国恰恰于2010-11-07 13:00发表的 GP-PRO-PBⅢ 如何下载画面到电脑 :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
我程式打開 傳送 這按鈕是反白的
我該如何做才能從人機把畫面傳到電腦
把人機畫面傳到電腦是按 接收畫面 還是 傳送畫面

兄弟看看附件
  • 下载积分:+1(wyhn9)

楼主:
    請問版主圖的意思是這樣嗎?

    版主所以一開始要設一個專案

    才能把畫面從人機 下載到 電腦嗎?

    如果不知道人機型號怎麼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48982]

    請問版主圖的意思是這樣嗎?

    版主所以一開始要設一個專案

    對,隨便新建一工程或先開啟一工程,然後再使用傳送功能

网友B(2011-07-14):
    需要新建一个工程,才能建立连接;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人机型号,下载完了之后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