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远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我单位有一套系统,离中控室比较远,大约100米的样子。我想在设备现场装配电柜。然后在100米外的中控室安装一个触摸屏。用485通讯。可行吗?如果可以。用FX2N的PLC,那么触摸屏用啥样的。给参考一下。我是菜鸟以前学的第一次用于现场。谢谢了!!!

网友A:
用富士的可以~~~~~
实际哪家的都可以。

网友B:
三菱F940的触摸屏和GOT1000也可以

楼主:
我问一下,100米可行吗?

楼主:
如果可以,能给个方案吗

楼主:
求助站长!!!!!强烈期盼!!!

楼主: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我单位有一套系统,离中控室比较远,大约100米的样子。我想在设备现场装配电柜。然后在100米外的中控室安装一个触摸屏。用485通讯。可行吗?如果可以。用FX2N的PLC,那么触摸屏用啥样的。给参考一下。我是菜鸟以前学的第一次用于现场。没有把握,特求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