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灯控制问题

楼主(2010-11-07):
我刚接触三菱PLC还不是很了解,遇到了点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指令是位左移和位右移指令
控制要求是:有十盏彩灯接在Y0~Y11上,要求从Y0到Y11依次点亮(每隔1秒点亮一盏),当全亮时再从Y11向Y0依次熄灭,如此反复执行。

网友A:
作业?用定时器与比较指令就够了。
下载积分:+1(燊木)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B:
这东西要在机器上实验几下就出来了 SFTP 前面mov k1 m0???我也新手
下载积分:+1(燊木) 热心助人

网友C:
解答如下:有三盏彩灯接在Y0~Y3上,要求从Y0到Y3依次点亮(每隔1秒点亮一盏),当全亮时再从Y3向Y0依次熄灭,如此反复执行。如下图
下载积分:+2(燊木) 热心助人

楼主:
三楼的程序我仿真了一遍似乎有问题,另外我想用位移指令完成这个操作

网友C:
哦,
,请为我指点一下吧,哪有问题帮我改改,谢谢你呀

网友D:
啥都不说了
下载积分:+2(燊木)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顺控就可以轻松解决啊

网友F: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fca055b56de8a58436d3ca8d.html
由于程序大传图麻烦,只画了4盏,可根据此图续画。

网友G:
这种题目网上多的是啊

网友G:
看来你很懒,找都没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