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有用串口解密三菱plc密码

楼主(2010-11-07):
请问那位有用串口软件解密三菱plc密码
可以给个串口软件和用串口解密三菱plc密码的方法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三菱解密软件

网友B:
引用楼主控123于2010-11-07 21:37发表的 请问那位有用串口解密三菱plc密码 :
请问那位有用串口软件解密三菱plc密码
可以给个串口软件和用串口解密三菱plc密码的方法
在此先谢谢了
家園裡有的,找一下就一堆了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网里有好多,到解密软件里去找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