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中有段程序不解

楼主(2010-11-08):
这歌d360是干嘛的

网友A:
D360:数据寄存器,储存数据用。
结合这三段程序来看,它应该起到数据暂存的作用。

网友B:
D360是暫存器,
在此要看整句DDIV D360 K10000 D364
DDIV是32bit除算
整句意思是D360 D361的数值除10000 商数的数值写入D364 D365 余数的数值写入D366 D367

网友C:
好高深哦,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想知道的是程序中的d360 因为下面还有好多d360 它重复那么多 对于运算出来的 d371
d372
d373
d374的值 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D:
D360中的值可以被多次使用.

网友E:
就那么一小段程序,来那么多问题,你以为别人是大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