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却从来没有考虑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触摸屏232通讯时,触摸屏的COM端口号要与PLC的com端口号要一样吗?比如触摸屏是COM1,那么PLC也必须是COM1?

网友A:
有些屏上有一个232,一个422,一个写了COM1一个写了COM2。(比如940,930)
但这个COM1和COM2的类型不一样的呵,一个232,一个422。
还有PLC上通常没有COM几的呵。
但如果只是PLC与触摸屏通讯,这个问题不用考虑的。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不用对应,但是PLC跟HMI的端口通讯参数要一致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C:
只要两个准备通讯的端口通讯协议是一样的就可以实现通讯,和通讯端口号没有关系,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们用电脑在线监控PLC程序时,要求电脑的的COM端口号要与PLC的端口号要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电脑监控的的时候又是另一嘛事了
其实电脑监控的时候,要求的不是PLC的端口号。而是插通讯电缆的那个端口的端口号要和编程软件上的端口号的设置要一样。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脑监控要求的是你电脑上的硬件串行端口号,并不是你所想的PLC端口,当然你可以用电脑上的其他端口号去链接PLC,但那样你就得在编程软件里设置相应的端口号了

网友D: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E:
光看帖也受益!

网友F:
你想和人聊天,那么用qq和msn的都可以和你聊。只要是聊天软件即可。。。
你想用msn和你女友聊,那么有msn非你女友的就不能和你聊。
你对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