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08):
与PLC的通讯时好时坏,有时触摸屏(MT510)像是死机(改闪的不闪改计数的不计数),公司工程师把屏的电源线﹣线撤掉,屏照常显示,他说是通讯线接地了,但是我把另一台正常的触摸屏照着他的方法做了一遍,结果一样,请问把触摸屏的电源负线撤掉,屏照常工作是怎末回事?

网友A:
屏的电源从PLC的输出电源取,不要从外部电源板取电,这样通讯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屏保了,我也试过这样,重新设过屏保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