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8):
用DVP-ES2的COM2和COM3  485通讯口分别接条形码阅读器和无线信号接收发送器,现在COM3口与信号发送器通讯环节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用RS指令接收由电脑下传到设备的8位数据时不能覆盖前一次的下传数据(COM2口接收条形码阅读器的数据时可以正常覆盖)。第二个:PLC第一次上传数据到电脑,电脑回传数据给PLC时正常,但是第二次触发发送请求上传数据时,不能上传数据,特殊继电器M1316(发送请求功能)一直置位,无法自动复位,正常情况下PLC内部自动复位。附件为通讯部分程序。
描述:大师的撒旦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33 K) 下载次数:167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引用楼主wu32u2于2010-11-08 14:06发表的 台达ES2通讯问题求高手帮忙!!! :
用DVP-ES2的COM2和COM3  485通讯口分别接条形码阅读器和无线信号接收发送器,现在COM3口与信号发送器通讯环节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用RS指令接收由电脑下传到设备的8位数据时不能覆盖前一次的下传数据(COM2口接收条形码阅读器的数据时可以正常覆盖)。第二个:PLC第一次上传数据到电脑,电脑回传数据给PLC时正常,但是第二次触发发送请求上传数据时,不能上传数据,特殊继电器M1316(发送请求功能)一直置位,无法自动复位,正常情况下PLC内部自动复位。附件为通讯部分程序。

台達的確實有些會有問題,用程式強制給誤動作或不能復位的復位後,讓程式繼續跑應該就可以了,以前寫通訊PLC還是會不自主的卡住,連照原廠範例一模一樣還是沒救,後來想反正是要資料的傳送正常而已,遇到有問題的都寫在程式讓他自己去復位.
我也嵌入过复位M1316的指令,虽然M1316能复位,但是依然发送不了数据。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ES系列应该是台达里面性能最低的PLC,用COM1和COM2以外的口通讯会不正常,如果做通讯的项目尽量选性能高点的型号。
我这是ES2系列的,新的系列,而且不是自己公司做,是帮别的公司改良生产线防差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