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和西门子PLC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楼主(2010-11-08):
三菱PLC 和西门子PLC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B:
最简单的?一定要通电后才能用。
饿米豆腐

网友C:
这问题有难度

网友D:
有这样的问题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是问那个好用吗?我喜欢三菱的。

网友F:
三菱的仿冒的多,

网友F:
西门子的好一点

网友G:
从编程的角度讲,虽然都具备语句表和步进编程,但在LAD上,三菱属于线性化编程,而西门子在线性化的基础上还具备结构化编程,可根据需要调用相关子程序,大大节约了程序的扫描时间,程序检查也很方便。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