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组态王与FX1N PLC连接,plc里的通讯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11-08):
现在接触到了组态王软件,可是和PLC连接不上,网上也查不到什么,组态王与FX1N PLC连接,plc里的通讯程序怎么写?最好来一个简单的样例学习一下。

楼主:
忘了,是通过编程口来通信的

网友A:
无需编写通讯程序
请检查你的PLC通讯设定是否与组态王驱动设定一致。
Regards
对的,我已经会弄了,谢谢

楼主:
惭愧,PLC通讯设定不会

楼主:
顶起来,让高手来帮我

网友B(2011-01-08):
组态王支持FX1N?????

网友C: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2011-03-04):
你先看plc通讯协议,然后定义组态王的I/O设备定义好通讯的内几项就OK了。(设置组态画面,调取windows控件编程即可)
组态王与FX1N PLC连接,plc里的通讯程序怎么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