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E6报警问题~

楼主(2010-11-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MR-E-AG伺服控制器,一上电就出现AL E6报警,查说明书是紧急停止断开,但是我们没有设置紧急停止按钮,而且我们照书上说的,查了EMG和SG两端之间并没有断开。但是报警仍不能解除,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E6报警?输入输出接口电源用外部DC24V,+极接VIN脚-极接SG脚,紧急停止EMG脚和SG直接相连.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1-08-13):
楼主,不知道您还看这帖子不,您的问题如今小弟也碰到了,想请教如何解决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