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导师这个西门子触摸屏软件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0-11-08):
各位导师这个西门子触摸屏软件怎么安装啊,SIMATIC WinCC V6.2。安装是提示如图;

网友A:
这个软件是西门子的WINCC软件,是在电脑等上位机上面运行的。你按照提示,安装OK下面的那几个软件就行了。不过对于精简版的操作系统,有时候不能成功安装。

网友B:
将IE升级为IE8

网友C:
我知道安装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的安装,要在Windows组件向导中把“消息队列”给勾上,安装。这个信息就没了,其他的一步步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