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506MV的屏可以上载程序吗?

楼主(2010-11-08):
威伦506MV的屏可以上载程序吗?想把屏上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

网友A:
可以的下载后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B:
清除密码,上载程序,之后反编译

楼主:
谢谢二位兄弟了.

网友C:
我用自己做的电缆线上载成功,然后反编译就打开程序了。

网友D:
如果有密码怎么办????????????????????????

网友E:
没有上载这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