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读写程序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0-11-08):
为什么FXPLC读写程序时比较慢?

网友A:
读写速度和程序量有关。
还有可以不选择完全下载,可以设定下载范围,就是下载到END的步号就行了。这样就比较快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一百步和一千步速度差不多
FXPLC读写程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