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附件左边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11-09):
我是刚学PLC的,附件的程序我怎么看都觉得常闭的Y000和Y001有问题,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就当是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您觉得对于正反转实行电气互锁有什么问题呢?
Regards

楼主:
第一支路的Y001是常闭的,在第二支路时却是常开的,第二支路的输出Y001是常闭还是常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支路的Y001是常闭的,在第二支路时却是常开的,第二支路的输出Y001是常闭还是常开呢?
安全电路的连锁和工作电路的自锁。建议先看看熟悉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C:
你的程序出现的问题是先按了哪个按钮对应的状态就锁定了,另一个按钮就不起作用了。换句话说就是正——停——反的控制程序。要评价程序的问题你必须说清楚你究竟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基础太差。

网友E:
你觉得有问题吗?

楼主:
因为我是刚学的,也不是很懂。我只是觉得,同一触点在同一程序中能同时以两种状态出现吗?而这个触点还是输出触点。如果Y000和Y001都是常闭,那那不是就有问题了吗?如果是常开,就不能工作了啊,所以请教大家,谢谢指教了

网友F:
嗯 我也是新手 可是 我却发现不出问题呀

网友G:
俺也是新手,没发现问题,一块学习

网友H:
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实践实践就知道了。

网友I:
同意四楼,实现功能为正-停-反控制

网友J:
请问楼主:你认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是个典型的带条件自锁/互锁电路。也可以理解为【正/反转】电路,但是具体还是需要看使用的实际情况。
程序可以通过在线或者采用仿真软件测试,理解就不难了。

网友K:
如果两个按钮同时按下会出现什么后果?其实你只需按普通继电器控制电路来编程就可完成,以后就可随意发挥了

网友L:
同意4楼的说法。还有补充下,热继电器我们一般都是用常闭触点,这在使用中可以避免由于断路产生的动作不及时。
另外,你的电机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功率多少?在正反转的同时需不需要考虑中间的停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