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问题!请高手们帮忙!

楼主(2010-11-09):
请问各位高手,FX2N-1PG定位模块中有怎么一个参数BFM#0:使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数 请问下怎么个参数怎么确定和计算?还有脉冲当量怎么确定?就是1个脉冲电机转多远距离?谢谢!请具体点最好!资料里没有具体说明!

网友A:
1、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无需计算,你的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上有,如果你使用的富士的驱动器,那么可以在19号参数中进行设定。
2、脉冲当量当然由你来决定,通过电子齿轮比调整到你想要的脉冲当量。
3、等同于2.
资料里请查看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基本上每家的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都有。
Regards
下载积分:+4(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用的是同一种的伺服电机三菱HF-SP52的,FX2N-1PG进行定位控制,什么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程序里第一台脉冲数设定是5000第二台设定2000脉冲数?

网友B:
如果你用了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这个参数,就不需要脉冲当量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