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请问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现在最高的版本是多少?我有个7.3。不知道怎么升级?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我用的 9。11    支持CJ2M

网友B:
cx-one4.0里面有9.11,可以自动升级

QQ980347789

网友B:
欧姆龙区可以下载

QQ980347789

网友C:
压铸机无非CQM1H,CPM1A,CP1H等,宇部用c200HX,你的7.3完全够用了。何必强求版本高低。除非你是试用版的,那就换成5.0或6.0版的,网上多的是。

网友D:
目前的CX-P最高版本可能是9.12的。这类软件,能满足要求就行,没必要追求高版本。

楼主:
高版本的有智能输入的功能,这样能省不少事。也不知道7.3的有没有智能输入(就是输入一个指令时跟这个指令相关的都有提示),跟台达软件差不多。

网友D:
OMRON的和delta的有区别的,不过也有提示,但是另外的一种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