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11-09):
现遇到以下情况:
负载为电加热管。
3相380V   12KW,估算电流25A,按32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5A左右。
单项220V   3KW,  共12支,总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估算电流70A,按80-90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8A左右。
为什么实际电流这么小?与电动机的估算不一样。
对于加热的设备,电流值该如何估算?

网友A:
12KW是三相总功率,而单相是12KW除3=4KW,因此实际单相电流为4000/220=18A.
3000/220=14A再乘以4=56A为一相电流!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一楼的,关于“3000/220=14A再乘以4=56A为一相电流!”,56A是接成单项36KW的电流了?

网友B:
1KW电流为  1。5到1。7  经验总结 绝对的不会错!~!按公式算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样成本要高的多!

网友B:
为Y接法!

网友C:
引用楼主791891于2010-11-09 12:31发表的 加热管的电流计算 :
现遇到以下情况:
负载为电加热管。
3相380V   12KW,估算电流25A,按32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5A左右。
单项220V   3KW,  共12支,总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估算电流70A,按80-90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8A左右。
为什么实际电流这么小?与电动机的估算不一样。

电加热管不同于电机(感性负载)
电加热管是阻性负载,电流不能按2倍功率来估算!I=1000P/(1.732*380)=1.5P(阻性加热器功率因数为1 )
故12000/(1.732*380)=18A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的那套设备,我按80A选型。结果老板说我选小了,还被他改为100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的那套设备,我按80A选型。结果老板说我选小了,还被他改为100A的

老板说了算,以老板的为准。就怕选的合适,他说大了!

网友D:
你记住电加热,每千瓦乘以1.5倍没错的;12kw*1.5=18A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7楼说得对,老板说了算,以老板的为准。就怕选的合适了,结果他说大了!

网友E:
为了省事呢  我建议按2倍选材料 大点好啊 就算短路也不会烧电线 不过空开还是得选下限为妙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的那套设备,我按80A选型。结果老板说我选小了,还被他改为100A的

兄弟阿!電熱總功率不變,不論什麼電壓接法只有電流的大小差異,36kw/220v/1.732=94.4,你老板的選擇沒錯,如果以負載功率只能用再最大80%時應該選容量在120a的設備.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根据楼上各位的解释,我的理解如下:
3相接法    I=P/1.732/380
单相接法   I=P/22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上各位的解释,我的理解如下:
3相接法    I=P/1.732/380
单相接法   I=P/220

老哥!你有點抓不到重點:
三相接法:I=P/1.732/V<----不事380這種定電壓
單向接法:I=P/V
你如果拿鉤表鉤到總電源線是照算法上的相電流,實際線電流在多組負載部份可能因為結線部份會造成量起來不一樣,相差問題所以基礎觀念要清楚才不會被混淆.

~~業餘打工仔~~

网友G:
加热管的电流计算

现遇到以下情况:
负载为电加热管。
3相380V   12KW,估算电流25A,按32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5A左右。
单项220V   3KW,  共12支,总功率36KW,按3相星形连接,估算电流70A,按80-90A选的电气材料,结果测得实际每相的电流为18A左右。
为什么实际电流这么小?与电动机的估算不一样。
对于加热的设备,电流值该如何估算?

12kw为三相总功率,分3相后4KW/相,根据公式1KW电流I=1000/380=2.63A再乘以4KW就=10.53A,因三相380V的接线均为三角行联接所以再乘以1.732=18.23A,由于加工发热管时功率有一定的偏差或现场实际电压(偏低370V或偏高390V)的影响而对实际电流的变化偏小或偏高。15A也算正常。

根据公式1KW电流I=1000/220=4.54A,再乘以4KW=18.18A    18A肯定没问题

书上公式不会错,不知是老师没教好,还是你没记好。

配电源线更有学问啦!如容性负载、感性负载、阻性负载、

网友H:
电阻加热计算电流时功率因素为1来计算,而电机计算电流时功率因素一般是小于1的。
二者计算方法不同。

网友I:
同意3楼的,纯电阻电路,380V也不是那么准吧

网友J:
理解你啊兄弟

网友K:
我是搞电加热的,一般电加热是纯电阻,COS等于一,电动机COS小于一,电动机电流就比加热管大。

网友L:
计算方法不对。12000/(1.732*380)=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