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工控人

楼主(2010-11-09):
我学习编程没几天,编了一个小程序想模拟下看看,可是写不进去,写进去的时候会有提示,如图,再简单的都会这样,请高手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那你就转换一下了
工控人

楼主:
怎么转换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按F4
工控人

楼主:
谢谢!!!1已搞定

网友C: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想办法!不要什么都问!

网友D: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想办法!不要什么都问

网友E:
你先转换啊,在主菜单上就有一个转换啊

网友F:
在线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