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相电源平衡为什么与零线 电压分别是 A:150V, B:240V ,C;295V

楼主(2010-11-09):
今天遇到的怪事:三相电源380V平衡 为什么与零线 电压 分别是 A:150V B:240V C;295V

网友A:
零线断线,也就是说与电力变压器的中心点已断开。

网友B:
同意一楼的,零线断线,造成中心点位移,负载大的电压低,负载小的电压高

网友C:
赶快修,要不要出大问题。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这问题遇到过,零线虚接了

网友E:
零线断啦,赶快关电,不然会烧东西。

网友F:
零线断线,赶紧查找原因,不然要出大问题了。

网友G:
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H:
你们都说了,我就顶下好了

网友I:
是零線有問題,快處理。

网友J:
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造成重心点漂移。

网友K:
在什么地方量的,检查前面的开关和线路,A相接触不良。

网友I:
零線有問題,快處理。

网友L:
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M:
零线的问题.

网友N:
都说完了,那我也只有顶一下了。

网友O:
零线断掉很危险,赶紧接上吧。容易出事故。

网友P:
啊,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Q(2010-12-22):
还用说吗,三相不平衡引起的啊!

网友R:
不错,就是零线断开了,才有这现象的,

网友S:
零线断开了

网友T:
零線斷路了,快檢查吧!

网友U:
今天碰到怪事三相对零线分别是80.90.220
只在开关上接了一相,感应电压有这么高嘛

网友V:
这种现象未必是零线本身故障,多半是相线一相接地或“小接地”,致使零点漂移。。。。

网友W:
要么断了,要么接头处不好,会出事的

网友X(2011-02-07):
零线接地电阻太大,造成对低电压不平衡,另外三项用电不平衡的太多了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