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我有两台变频器需要在工作的时候不管调其中那台的速度 另一台的速度也会变化,而且两台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工作频率是不一样的。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没看明白

网友B:
带PID的功能的不?

楼主:
谢谢 师傅 不带 PID功能的

楼主:
一楼的师傅;就是两台变频器在工作的时候假设一台的频率是 15HZ,另一台是35HZ.假设我把其中的一台频率加5HZ,另一台也同时加5HZ。我把其中一台的频率减5HZ另一台也减5HZ .

网友C:
这个关系固定吗?
西门子的是可以设置外接电位器与设置值加或者减耳朵关系,是完全可以解决你的,关键是你的关系必须是固定的,一个加多少另一个也要对应的加减多少,1:1关系?

网友D:
用同步控制器,先把各变频器的主频率分别设好,同步后加减频率可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