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各位好:
     小弟最近用PLC的232口与仪表的232通讯,开始是根据仪表给的通讯格式,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按照仪表给的通讯格式写数据给仪表,仪表反应的非常正确,而且返回给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也是正常的,于是我将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格式转换为PLC程序用PLC的串口发送给仪表,仪表报数据格式错误,于是我再用串口助手在线的对PLC的串口数据测试,PLC串口发送出来的数据与原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仪表的数据是一样的,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给仪表没问题,而且仪表响应也正确,但是PLC发出的同样的数据仪表却会报错?我直接把仪表断开再用数据线去测PLC的串口发出来的数据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仪表不认它?急!
        再做不出来就要给炒了,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所谓的仪表及双方的数据格式都是一致,比如什么数据位停止位速率。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各位做过通讯的高手什么时候才出现?小弟在线等……QQ122686228

网友A:
PLC的型号呢?通讯参数如何设置的?

网友B:
仪表和PLC的型号?

楼主:
PLC的型号为:MicroLogix 1100-B(罗克韦尔)    PLC端的端口设置为:ASCII,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数据位:8
仪表的型号为:IPD-SC1R(西铁城)     仪表端口设置为: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数据位:8
因为是自由通讯,所以我觉得什么型号重要。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看你仪表接收的数据是不是ASCII码

网友D:
我记得ASCII码在无校验时是2个停止位。
  •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你看你仪表接收的数据是不是ASCII码

    仪表的数据传输格式肯定是ASCII方式。产品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C:
    不知道,实习的时候做过,是欧姆龙PLC,太顺了。没发现这样问题,多试试

网友C:
    你再仔细看一下你发给仪表和从PLC接收到的数据,看看究竟有没有区别,看自习了。

网友E:
    还有这样的事情。。。

    吧协议和 你的程序弄出来看看

网友F:
    我在关注,就没有能帮助解决的吗
  • 下载积分:+1(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G:
通讯数据设置不对吧

楼主:
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现在可以对仪表写,但是无法读到它的数据,我还在研究中……

网友H:
通信我们搞得蛮多,有时够烦人的。
能写入说明数据通信正常
采集不到数据时要注意:1、仪表回复的数据是要转换?2、发送指令后需要有个等待间隔。3、plc程序里通信时发送结束状态位、接受结束状态位是不是正常的。4、指定的接受数据为多少位?可以看看最后两位数据是不是结束字符。如果不是就是接受数据位指定错误。
呵呵,只能说些大概,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错了别笑话。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H:
另外,现在大多仪表都可以支持两种通信读写方式:modbus和ASC2码。
总体上来说MODBUS好用些。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