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10-11-09):
请问各位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编码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定位的作用,给控制系统一个位置信号。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貌似是电机上的编码器吧,反馈脉冲信号用的 就是将电机转动的位置以A、B、Z相脉冲的方式反馈给伺服控制器。

网友C:
给驱动器以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