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描述:示意图帮忙看看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
我这有台电机程序要求每次运行至工作点后回Ready位置,但是工作点设置错误,设置超过了极限位置,每次向工作点运行都只能到达右极限位置,然后回Ready位置(无过极限报警),
在这里问题出来了,每次回Ready 位置都不一样,比如:第一回Ready在A点,那么第二次是B点,第三次是C点,为什么回每次Ready越靠近原点(Ready位置越来越小)?为什么不会是C,D点?

网友A:
感觉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左右极限好像标注得反了,步进开环驱动的特性之一:电机丢步导致运动误差积累。当单方向受阻力较大时,必然造成此单方向运动的负偏差,且呈上升趋势。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是“不会到达D、E点”?
    左右极限标注的没错!
    1楼解释的不错!

网友C:
    会不会电机太紧,失步了,转速调慢点试试,你是维修出现了这个还是调试出现这个.

网友D:
    监控一下发给驱动器的脉冲,脉冲要是没问题,那就得检查机械部分了。

网友E:
    按你所说的那个程序思路肯定有问题。或者说你这里有几个传感器?程序控制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个人感觉在程序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我研究了几个小时,现在有点头绪,主要的故障现象是改变方向时丢脉冲,表现为往任何一个方向走都准,但一改变方向就累计偏差,并且次数越多偏的就越多。解决的办法:一般步进驱动器对方向和脉冲信号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方向信号在第一个脉冲上升或下降沿到来前几微妙决定,否则会有一个脉冲运转的角度与实际需要的转向相反,最后故障表现越走越偏,细分越小越明显,用软件改变发脉冲的逻辑或者在切换转向时加延时。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人!
    不好意思,补充一点,左右极限和原点都有感应器,每次向工作点运行时,遇到右极限位置就无法继续向工作点运行了,但会回Ready位置,回Ready位置逐次在A点,B点,C点。。。。
    我个人感觉回Ready位置应逐次在D点(个人解释是这样的:运行至工作点的脉冲信号发出后,向工作点位置运行,遇到右极限感应器就无法继续运行了,这个工作过程完成;然后驱动器发出一个从工作点回Ready位置的脉冲信号,比如是200mm,那么就从右极限位置向Ready位置运行200mm),但1楼说“当单方向受阻力较大时,必然造成此单方向运动的负偏差,且呈上升趋势”我感觉是我问题的正解,但这个我不了解,能具体解释以下吗

楼主:
    感谢铝业!前面还能理解,后面的解释很深奥,理解起来很吃力,本人能力所及了,
    能介绍个相关的资料慢慢理解吗?
    发给驱动器的脉冲怎么监控?

网友F:
    那每次遇到右极限位置超过右极限的距离肯定是越来越多.

网友D:
    就是在正转运行完需要切换到反转时加延时时间,这个时间设置的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