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_Flexible_2008_SP2安装方法

楼主(2010-11-09):
下载了软件,可是安装时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
饿米豆腐

网友A:
首先单击“开始|运行”命令,输入“gpedit.msc”运行“组策略”程序,然后依次.双击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Windows Installer|禁止Windows Installer”,在 “禁用Windows Installer属性”对话框上选择“未被设置”,再单击确定退出~~

楼主:
已经修改了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