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欧姆龙中的AR通道。。AR位。HR通道。。HR位。I0通道。。I0位。LR通道。。LR位都是什么意思啊?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实在是让我很难理解,看的脑袋疼。问问大伙,谁知道讲一下,谢谢哈。。

网友A:
AR  特殊继电器,相当于三菱的M8××××  ,D8××××
HR 掉电保持继电器,相当于三菱的掉电保持M(PLC参数中设定)
HR通道,就是1个字   位,一个字有16个位。
IO通道,输入输出通道,一个字,三菱可以看作K4X0,K4Y0
LR通道,临时区通道,这个你无需管。

三菱基础不扎实啊。

楼主:
欧姆龙的手册真的不好理解,把我整蒙了。 谢谢哈。

网友B: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10-11-10 08:01发表的 还是欧姆龙!!!! :
欧姆龙中的AR通道。。AR位。HR通道。。HR位。I0通道。。I0位。LR通道。。LR位都是什么意思啊?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实在是让我很难理解,看的脑袋疼。问问大伙,谁知道讲一下,谢谢哈。。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7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