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11-10):
我公司有一台FX1S的PLC ,为什么PLC读取的时候,程序的这个选项的灰色的,不可选呢,最后上传到电脑就是没有程序

网友A:
我只是笑笑,超级加密了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