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求助!

楼主(2010-11-10):
一台小型设备,AC220接变频,一个100多瓦的振动盘,一个15W的明伟开关电源;现在每次关闭振动盘的时候就对接近开关产生一个信号,24V指示灯也会弱弱的闪烁一下;接地和AC也DC分开也没用,以前生产的几十台设备都不会产生,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在关闭震动盘是否有抖动给接近开关

网友B:
先關變頻器后關開關電源如何?

网友C:
楼主的接近开关是检测什么的?24VDC上的电源都接了什么东西?你说的
现在每次关闭振动盘的时候就对接近开关产生一个信号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如果是外围没有问题的话,不防买几米单芯线,绕三个线圈接进去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E:
是不是停止的时候震动幅度太大把接近开关的线挤短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闭振动盘的时候,接近开关就给PLC一个信号,导致机器误动作,最后发现供应商给的接近开关都是沪工的,但是不是一个厂家的,可能这个厂家的接近开关抗干扰能力差。出去了好几台机器了,还得想办法解决。
4楼的意思是串个小电感在接近开关的输出上?

网友F:
看不明白

网友G:
一个100多瓦的振动盘,一个15W的明伟开关电源;现在每次关闭振动盘的时候就对接近开关产生一个信号,24V指示灯也会弱弱的闪烁一下;
从你描述的现象可以看出不是传感器的问题,而是那个开关电源的问题,每次振动盘关电后振动盘本身有线圈,所以会产生一个反感应电动势力给15W的开关电源,这个开关电源抗能力也太差了吧,里面的晶闸居然也快速的动作了一下,导致24V输出也中断了30ms,所以你就看见了传感器的灯也中断了30ms,所以你找个开关电源可以就好了,要不开关电源前面加个隔离T,这下行了吧?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接变频或接近开关不装机器上,只接线都还是一样;加旁路电阻也没用,看来只有换掉接近开关(用omron的不会出现误动作),或加隔离T试试了,台湾明伟开关电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H:
程序里面加个多少毫秒的延时好了,

网友I:
将接近开关换成带常闭点的,用它的常闭点试试看。

网友J:
PLC输入接成负电平有效,可对抗一些干扰!!!

网友K:
你试试在开关电源外加个屏蔽盒子并接地

楼主:
从8楼解说得到启示,在开关电源的24v上反接了个二极管, OK了,谢谢各位!

网友L:
加一个0.01uf的电容器试试

网友M:
楼主的接近开关是检测什么的?

网友N:
加个电阻解决问题,对付开关型的电信号,防干扰就是这么简单的处理,我遇到过,2K左右就行了
干扰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