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我想把写好的程序做个保存,就是万一遇到停电什么都不会破坏程序,有一个断电保持但我想不是一回事。请师傅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存在电脑上或U盘上。PLC程序一般不会因断电消失,PLC电池没电可能会,PLC程序被破坏,再重新写入PLC不就行了。
饿米豆腐

网友B:
PLC没电了应该程序会丢的,留意电池报警灯,和做个程序备份,最简单有效。

网友C:
即使PLC电池没电了程序也不会消失的,希望各位大虾不要吓坏小渔

楼主:
还是不很明白啊??    小妹要哭了。。。

楼主:
谁能具体帮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D:
晕 你的电脑安装好了程序 你断电再开看看你的程序跑了吗

网友E:
程序是不会丢失,断电保持是指*2的软元件。比如FX2N的,M1,M500,同时被置位的情况下,PLC断电,再上电监视M1复位,M500还是置NO,楼主多看看书的*1,*2,*3的说明。

网友F:
除非长期停电,一般不容易丢失的

网友G(2011-02-01):
我们用的是A系列的PLc三饿菱的经常遇到没电就丢了程序,只要有备份,重写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