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请教在欧姆龙的CX-ONE中是否包含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另外---

楼主(2010-11-10):
请教在欧姆龙的CX-ONE中是否包含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另外,在其PLC列表中不包含CP1E系列,CP1E的PLC还能用它来编程吗/谢谢

网友A:
有触摸屏的程序,但是不是全部型号的,看你的是哪个型号?CP1E的最好用单独的软件,CX-ONE中的好像不大好用。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CX-ONE 4.0的话就都有了。

网友C:
欧姆龙的CX-ONE中包含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但可能没有全部的型号。
CP1E有专门的编程软件,但CX ONE4.0中有CP1E 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