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与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0-11-10):
PLC可不可以与组态王软件在电脑中同时监视和输入指令操作?只用一根通信线

网友A:
可以的。设备测试里可以做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即要开着组态王与PLC通讯,又要开启编程软件监控PLC程序?这样的话是不行的,端口冲突。

网友C:
PLC端,加个BD板,这样就有两个端口了。否则是行不通。

网友D:
目前通过一个端口的,上位机用三菱的触摸屏的可以。组态王的不行的。

网友E:
不行的 端口冲突

网友F:
本人觉得有电脑的RS232接口是不行的,如果用网口肯定是可以的,那关健是你的PLC是否支持以太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