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三菱PLC仿真时,-[= D201 K0]-------[MOV   K1   D201]------
                                          0                                      655370

                                -[<>  D201 K0]-----[MUL   D201  K10   D211]-------
                                            1                                  1                    10
                             --11----[SUB   D211   T1   D261 ]
                                                          10      0        10
                                          [DIV   261   K10   D271]
                                                      10                1
                            --11----11-----11------11------11-----(T1  D211)
                           --11----------                                     ---(M10)
那个655370是怎么来的呢?仿真时修改D201数值,655370随着变化,其他数值变化都正常,就是D201的655370显示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指教一下!

楼主:
三菱的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抓图上来!
或者给出完整的程序。
抓图不会,程序怎么上传也不会,我先把上面的改了一下不知道你能看懂吗?

网友B:
你的D201是否被其它地方所调用。

楼主:
没有调用啊,他好像有一个基数一样,你改变数值他就会随着变化

网友B:
那你是否改一下其它地址试试。
我用了四个这样的数据寄存器,前三个寄存器在模拟时出现这个现象,第四个却是正常显示,模拟输入数据定时器的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楼主是单独试的这段程序吗,我仿真时,未看到楼主所述现象。
你确认没有3楼所述情况吗?
我用了四个,前三个是一样好像都有基数一样,第四个显示却正常,模拟时设置的数据都是对的,就是D201显示不对

网友D:
肯定是其他地方用了或有偏置值了。
我只使用了一次,程序也不常
饿米豆腐

网友D:
整个程序上传上来看看行不?
饿米豆腐

网友E:
其它地方调用了

网友F:
应该是其它地方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