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小弟我  一直在寻找 问售货的人索要驱动  但是没有给回答...(我有线 但是没有驱动,很痛苦的)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安装目录下的Easysocket目录下USBDrivers

现在知道人家为何不回答你了吧……
热心助人
有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只要有线 插上它会自动安装上啊  所有的只要有线就可以了啊 但是不可以啊?
小弟愚笨!赐教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一楼的,OMRON USB  CP1L也是一样

网友C:
    驱动在安装目录下,Easysocket目录下USBDrivers,与基恩士屏同样。

网友D:
    GX Developer软件安装目录下的Easysocket目录下USBDrivers

    现在知道人家为何不回答你了吧……
    楼主留言:热心助人
    有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只要有线 插上它会自动安装上啊  所有的只要有线就可以了啊 但是不可以啊?
    小弟愚笨!赐教

    你要去手动找你软件的安装路径

网友E:
    楼上几位兄弟说的很对

网友F:
            1L说的很对,我也曾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装的的GX developer8.52没有识别到USB,但是8.34版的就能自动识别)。一般装好GX连上PLC后,电脑能自动设备USB.也有不识别的。那你就手动指定驱动就行。
       步骤: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通用串行总线,你会看到黄色问号的USB口,双击它,更新驱动程序,手动定位到你安装GX Developer软件目录下的Easysocket目录下USBDrivers,更新一下就好啦!

网友G:
    Easysocket目录下USBDrivers。如果你不知道安装目录在哪就用电脑的搜索功能吧!

网友H:
    是的,没有错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