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0-11-10):
请教各位高手,为何我的WINCC FLEXIBLE2007版,在编辑画面或者是写文本的时候无法使用五笔输入呢?STEP7-5。4版在写符号表时用五笔输入中文时对话框总是闪烁不停呢,是不是软件出了什么问是题,请高手指点嘛

网友A:
确实我使用的智能输入法,如果五笔不行改其它输入法试试,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