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F940触屏 报警页面切换问题

楼主(2010-11-10):
各位高手 本人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有关报警页面切换
现在已经实现浮动报警 和 报警提示 但目前需要实现在系统运行时 一旦出现问题 报警 自动切换到 设置的报警界面 不需要任何的手触 目前已经使用画面调用和开关 均不能取得要求的效果
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在论坛上搜一下,因该早有解答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在新建画面中设置基本画面软元件为D0,画面按1。2.3。。。。。。等顺序编写。在系统故障时切换到指定的故障画面的条件就得你自己设置了。

网友B:
以三菱PLC为例,假如系统有一个《气压低)的故障画面,基本画面软元件为D0,PLC程序里用一个上升沿指令去驱动 MOV K1 D0 。设置这个《气压低》画面为1画面。以此类推。
多谢 我再研究下

网友C:
做跳頁不如呼叫window screen直接由程式去給hmi
三菱F940触屏 报警页面切换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