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一个S5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我的电脑安装了S5的软件,打开后,我 把他关闭了就不能打开第二次了。只有重新启动才能打开,是怎么回事呀,求各位解答

网友A:
不要直接关闭,而是要用Shift+F4选择退出。
如果不小心关闭了,在任务管理器中关掉相关进程再重新打开。

网友B: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像西门子S5编程软件,最好是正常的开启退出才行,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