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0):
我有一個想法,
用一個電源是單相的變頻器,輸出三相50Hz電源給變壓器。
然後用這個變壓器去驅動其他三相電源的負載。
這種方法是否可行?
當然了,變頻器功率>變壓器功率>其他三相負載功率
共同討論一下,,請指點。

网友A:
单相变频器一般都是小功率的,输出为三相220V,把三相负载电机星形改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不须再用变压器了。

网友B:
引用楼主再见理想于2010-11-10 22:57发表的 用變頻器帶變壓器。 :
我有一個想法,
用一個電源是單相的變頻器,輸出三相50Hz電源給變壓器。
然後用這個變壓器去驅動其他三相電源的負載。
這種方法是否可行?
當然了,變頻器功率>變壓器功率>其他三相負載功率

變頻器的輸出波形不能符合跟搭配其他的電子負載,況且變壓器轉換後,純電感性的波形轉換可能會形成電壓浮動,甚或會造成變頻器跳機.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如果只有单相电源的话,可以用变压器220/380带变频器。

网友D:
不行吧大哥

网友E:
呵呵,你就直接一托多不可以啊?还变压器呢
jxh668

网友F:
好一个 单相——三相逆变器!

网友G:
强啊 楼主可以实际试一下,有结果发帖说一下

网友H:
楼主,你试试,要可以我们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