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1):
共同交流一下编程经验!共同提高

网友A:
满山的问题,你去解决掉自然功力提升。

Good Luck

网友B:
问题:
用PLC设计数字及字母刻字机谁有高招

如果用PLC设计刻字机硬件如何配置?软件如何编写

网友B:
问题:
三菱F940触屏 报警页面切换问题

各位高手 本人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有关报警页面切换

现在已经实现浮动报警 和 报警提示  但目前需要实现在系统运行时 一旦出现问题 报警 自动切换到 设置的报警界面 不需要任何的手触 目前已经使用画面调用和开关 均不能取得要求的效果

请求各位高手帮忙 谢谢
原帖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59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