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PLC设计数字及字母刻字机谁有高招

楼主(2010-11-11):
如果用PLC设计刻字机硬件如何配置?软件如何编写

网友A:
使用PLC难度比较大,可能松下带两轴插补模块,可以看看,不过最好选用数控系统或工控机配轴卡软件实现。
jxh668

网友B:
如同用狗抓老鼠

用PLC设计数字及字母刻字机谁有高招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