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GX developer 的安装

楼主(2010-11-11):
我下载的三菱的GX developer 安装完成后,打开后却是灰色的界面。光标是等待符号的时候,工具栏里的图标还是彩色的,一变成箭头,整个界面就变为灰色的了。只有3、4个图标是彩色的。什么原因呀?在安装GX simulator6-C的时候,输入文件里自带的序列号,安装就停止不前了,按下一步也没有反应。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请选择工程——新建后,你才能看到对应工具栏。

楼主:
选择工程 新建。它就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网友B:
我也是,求教
工控组态

网友C:
你是什么系统,windows7 64位系统8.86以下的版本都不能使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210.html

网友D:
我的没出过这样的问题